[MACBOOK]
闲来无事,发个无图纸N修联想V560维修

楼主(2017-08-12):
接一台同行的联想V560,插电0.000几,初步判断不过保护隔离或没待机,拆机看了里面就没心情修了,IO,桥,显卡全干过了。还是先看看吧!检查公共点正常,3.5v没有,找不到图纸,芯片开启无,查IO条件基本正常,IO的BIOS读取数据不正常,下个BIOS刷上,上电瞬间0.3掉回0.000几,估计有短路,示波器测3v正常出来了,5v也出来了,那就是后继短路了,量5v后继没反应,问题来了,再测mos管G级

G级应该在10v以上,立马用万用表测输出级S级,0欧姆,这就好办了,烧鸡.........
1分钟过去了,调2A电流没任何反应
2分钟过去了,调3A没任何反应
3分钟过去了,5A还是没任何反应......$%#@#%^*&
仔细想想不应该呀,再用5A烧......一分钟....2分钟.....5分钟.......10分钟......尼玛线都发烫了
难道放弃?抽根烟,放大镜慢慢看,毕竟不知道是几修了

这是顺手拍的,没有拍对重点,当时也没打算修好它,有好几个地方就这样被连上了
这上家........哎,可以理解

处理好再上电,到0.7又掉电,再上电掉电循环。不过这次看电流应该不是短路引起的,找到IO的图纸查IO到桥的信号,发现SLP_S3异常

这是什么情况?从来没见过这种掉法,不管了,反正没资料,直接换桥

换好后开机.....亮机了,接硬盘....

正常进系统,好像哪里不对......妈的!能识别显卡就是装不了显卡驱动。继续换显卡.....

20分钟过去了,开机进系统,终于正常了。前后花了我两天多是时间啊,还好都是没事情的时候搞的,不知道最终客户会不会同意修呢。

网友:
估计又是个抠门的主,要不也不会折腾成这样

网友A:
有没有想过 如果客户不同意修 会怎么样?  上家搞成这样的 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吧  客户不同意 这下搞死 你搞好了 客户如果不同意 那就完蛋了

网友B:
顾客没同意修。你就修两天。历害。每次都是顾客同意修。我才开始修的

网友:
顾客没同意修。你就修两天。历害。每次都是顾客同意修

网友C:
我是不换桥,不换显卡一律不修,换板,换完这有换那,赚不了几钱,浪费时间,修好还有钱收,修不好,贴上桥钱。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没图纸也可以搞好,换那么多东西,客户嫌贵不修就白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想过 如果客户不同意修 会怎么样?  上家搞成这样的 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吧  客户不同意 这下搞死 你搞 ...

我这里是修好才能报价的,报价后修不了怎么办?再说了这是同行发来的机器,不管多难修,价格就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顾客没同意修。你就修两天。历害。每次都是顾客同意修。我才开始修的

不是修两天,不好修的都是有空就搞搞,有空了再搞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换桥,不换显卡一律不修,换板,换完这有换那,赚不了几钱,浪费时间,修好还有钱收,修不好,贴上桥 ...

同行的机器不修也不行啊,再说了,没有把握是不会用新桥的,都是拆的,只是麻烦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同行的机器不修也不行啊,再说了,没有把握是不会用新桥的,都是拆的,只是麻烦点

换板也不好搞,上次一片华硕的板交换,结果尸体都没回来

网友:
楼主 心情可以理解 先修好才有法报价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板也不好搞,上次一片华硕的板交换,结果尸体都没回来

我大把收回来料板,也不拆换桥,换板直接买,华硕可以换,先全款买板回来,板装机试没问题,再发坏板过去,卖家收到坏板看值多少钱,认可,返还钱。

网友:
客户还没同意你就修好了?如果觉得价格高不修,然后你又开始拆东西??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不错。有示波器就是要节约很多时间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没图纸也可以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是修好才能报价的,报价后修不了怎么办?再说了这是同行发来的机器,不管多难修,价格就那点.....

维修最好是先测试 之后初步报价 同意修才开始维修…… 原则还是要的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   真够难受的

网友:
就是大拿咯,没有图纸大豆可以,一般维修都是一步步检查 排除故障的 要精确报价 不容易 报高了 人家不修了 报低了 可能还要贴配件钱  这种多个故障的机器 真的不好报价

网友:
先修好才有法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