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不触发

楼主(2017-08-12):
接一ACER V3-571,客户说不开机,接手插上电源一开,秒开。看来到手的生意又没了。再开一次不触发了,第三次还是不触发。。。
迅速拆机光板,观察无进液无腐蚀,待机0.001 看来是无待机。测量 公共19V正常 3V5V无,符合判断。查看35V芯片RT8205,电源,
使能,基准,线性正常,怎么没3 5V呢,测3 5V无短,无波只能用万用表测3 5V瞬间有点电压,无波就这么惨。但目标已经有了,
迅速换了PC60 PC62,插电待机0.007,3 5V正常,
触发开机点亮。

网友:
acer 有几款机器老是出这个问题   虽然简单但是容易被忽略

网友:
维修,还是要有波,哪怕简陋一点,便宜二手的也得有一个

网友:
滤波不良芯片保护了,没波不好判断是3/5v那边出的问题

网友:
工具齐全 就是维修少走弯路啊。有时间也套一个

网友:
若果有示波器 如何测试电容是坏的了?

网友:
滤波不良芯片保护了,没波不好判断是3/5v那边路过学习

网友:
tpn-c125 主板 cer 有几款机器老是出这个问题   虽然简单但是容易被忽略

网友:
没有示波器 只能学习了 平经验修吧

网友:
cer 有几款机器老是出这个问题   虽然简单但是容易被忽略

网友:
滤波电容如用330贴片电容代换很容易返修率,后级引起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