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过了LOGO,usb不能用,自身的键盘也不能用

楼主(2017-08-12):
HP DV6过了LOGO,usb不能用,自身的键盘也不能用,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只遇过AMD的 键盘进系统不能用的,报风险。客户用自己usb外接接键盘

网友:
是英特尔的吗那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是所有的USB不能用 还是只是一个不能用?

网友:
会不会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裸板试试 不排除桥的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
最好还是裸板试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