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C掉电异常维修

楼主(2017-08-12):
机型是X550C
版号 X550CC 2.0

这机子几个礼拜前顾客拿来修的,故障为触发掉电,可以反复触发,加焊桥之后OK了,之后又不行了                                                    故障变成了 触发后电流异常-达到2.0A
客户不急就一直丢着了

没拍太多照片,后面自己发了个求助贴,初步感觉桥被我焊短了,就丢在店里修别的了

又到了周末,,没什么机子就拿起来换桥。触发后电流到0.13,
板上电压除内存供电与CPU供电万用表量不到,其他都能量到

示波器看了下内存供电波形,有出来。.<一共去了3个地方> 先切开了CPU后继,没用
                                                                                            在切开内存插槽后继,没用
                                                                                        最后在显存供电这里找到了故障,下图

已经短路了,看来误杀了桥
这些显存不好找,顾客也说只要能显示就好,这板子是赛扬的U,很低端
论坛已经有改集显的案例,只要拿掉显卡供电电杆就OK

很少修ASUS上BGA的,今天算见识了,板子太薄。且行且珍惜
还有这个板子不是板载内存,所以电阻是在屏蔽板载内存位置

测试OK。收钱

网友A:
要是能圈出来具体位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圈出来具体位置就好了。。。

管子我拿下来了。。在图片右下角。我表笔在那里的电容上面

网友:
桥坏。显卡供电也坏。问题还很多的嘛

网友:
现在ASUS板,BGA问题很少,大多都是电路,不过改集显,还是很受用,谢谢分享,已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华硕本来就是个很蛋疼的玩意,我一直不相信加焊能修好华硕

网友:
路过此地本来想学习一下,图也没看到

网友:
最终查出结果是显存短路了!。。。。。。。

网友B:
那样说一开始就是显卡坏引起的?那为什焊桥的时候又显过正常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样说一开始就是显卡坏引起的?那为什焊桥的时候又显过正常一次?

是啊,想不通。换了桥。就查到显存确实短路了,这个板子论坛也有这样故障的,只是现象跟我不大一样

网友C:
是拆了电感 直接用集显吗 ?  进系统能装上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拆了电感 直接用集显吗 ?  进系统能装上驱动吗

有集显供电的,所以独显已经被屏蔽 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华硕X550系列和x552系列的板子都是一样的!能够相互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