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8-12):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多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有基带无信号,水平仪、指南针不能用

  收到一台iPhone6 Plus,手机被摔的严重变形了,有基带无信号,关于本机里有调制解调器,按#*06#无串号,并且水平仪、指南针不能用

  摔的严重变形: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一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二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三

  水平仪、指南针不能用: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四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五

【维修过程】:

  1、有基带无信号维修

  手机无串号故障,这种现象是由于手机功放虚焊或损坏引起的。由于该故障机被摔过,有可能是基带CPU、V1脚和UL断线。

  拆下主板,先测量RFEE四条总线对地阻值360左右,正常,说明不是功放问题。

  接下来测量L4224_RF、REFF总线供电,看电感有无损坏,打值有无短路,测量后一切正常。

  那么,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基带CPU有掉点了,果断将其拆下,发现果然有2个点掉了。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六

  只能补线了。补好线、绿油固化!如图: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七

  装好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串号和信号也都有了!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八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九

  2、水平仪、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根据维修经验,一般情况下水平仪、指南针不能用是由陀螺仪损坏引起的,直接更换!拆下后发现掉了好多点。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十

  补好焊点,绿油固化。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十一

  装上陀螺仪,测试水平仪、指南针都已可以正常使用。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十二

iPhone6 Plus摔过 有基带无信号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十三

  至此,iPhone6 Plus有基带无信号,指南针不能用故障维修结束。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7无基带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5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 ,18025327725(微信同号)
  咨询QQ: 2657227237    364561888 (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海科技工业园A区巨诺大厦207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 0755-27396416 27396417

  QQ:2910053364
  QQ:417880767
  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检查了故障可能性再干,不走弯路!

网友(2018-04-29):
厉害,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补点说的好轻松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厉害! 向哥学习了 一步步解决问题!

网友:
说实话,真是好东西啊 好,下来学习下,充实下自己,建立起维修思路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一样优秀

网友:
真是好东西啊 好,下来学习下,充实下自己,

网友(2018-07-06):
维修思路很好!检查了故障可能性再干,不走弯路!
要是能基带和重力一起拆下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大神,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一点都不懂,看不明白,还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