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B二修暗屏

楼主(2017-08-12):
同行送修一台A1466 板号820-3437-B 之前是进过水说是有进系统声音不显示,仔细观察是暗屏。拆开看

到是二修,升压芯片U7701也换过了,我只能先订货也换升压芯片订了五个,换了两个上去还是一样,查

供电都正常 ,有差不多的料板把升压二极管电感L7701和后面的电容都调换了 ,还是一样。测了芯片周边

的电阻都测了还是正常,放了一天。最后查FB对照料板,发现断线显微镜细看真是 后来只能飞线到

U7701焊盘底下再连线出来。 最后搞定,前两天修好的了,忘了拍亮机图片。不想写太多,很花时间,最

近比较忙,分也快没了,兄弟们加点吧

网友A:
这是人为还是。。。。。。 这么小的点 怎么看到的

网友:
以后也要买个显微镜了

网友:
这个还真是得细心,太心急就找不到问题。

网友B:
看来修苹果不光要备料板,还要准备一个显微镜,最后就是要有钻研精神,加分,再接再励

网友:
进过水的还是要特别留意腐蚀断线的,楼主很细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修苹果不光要备料板,还要准备一个显微镜,最后就是要有钻研精神,加分,再接再励

显微镜是去年学修手机的时候买的,一直没得空修手机呢,一直放着在吃灰。

网友:
修机器不单需要技术还需要耐心和运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人为还是。。。。。。 这么小的点 怎么看到的

进水腐蚀等这个位置特别爱断线

网友:
楼主这显微镜用的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腐蚀等这个位置特别爱断线

应该不是人为,是进水腐蚀,因为同行说别人修不了,他接了才拿来我这里的,图片中是我已经刮开了,原本不怎么看得出不来,万用表打值不通才发现的。

网友:
这故障没个显微镜还真发现不了啊

网友:
细心  爱来   是   非常  重要的

网友D:
但愿兄弟多看论坛,此故障是进水的通病

网友:
有个显微镜 很节省眼球的 尤其是观察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愿兄弟多看论坛,此故障是进水的通病

是吗,没注意,我一般也会搜一下,但这次没有。

网友:
多关注论坛,有时候能不能帮你节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