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 无显

楼主(2017-08-12):
联想B460E通电无显,所有电压都正常,这款有通病吗?
通病

网友:
同问,我也有台机器是这样的毛病。、

网友:
3v5v供电芯片附近腐蚀 通病 一般都是芯片下方

网友:
3v5v供电芯片附近腐蚀 通病 一般都是芯 同意说法

网友:
老老实实查吧,那有那么多的通病修。

网友:
通病是铁mos管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机器

网友:
通病不通病的 还是自己查查吧 有些论坛上没有就看我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