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E46C不出集显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12):
华硕E46C触发电流跑到1.05v不动
拆机习惯测各供电电感,发现集显
0v,其他都正常,先简单开始吧,
从迅维下了个BIOS,刷上亮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3535-1-1.html
这个BIOS 2分  呵呵

网友:
现在很多机的集显供电,都是在跑过内存以后,才出来

网友:
忘了恭喜楼主,可以收钱了

网友:
万能的BIOS啊,这么多机器都是BIOS出问题啊

网友:
这是不跑码吧,刷刷Bios就收钱不错不错。

网友:
近两三年的本  只要不进水,不是人为损坏    刷BIOS能解决60%

网友:
忘了恭喜楼主,可以收钱了...................

网友:
现在BIOS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我喜欢BIOS........................................................................

网友A:
以后这种帖子可以 直接给出正确bios的下载链接 别人搜索的时候便于找到正确资料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这种帖子可以 直接给出正确bios的下载链接 别人搜索的时候便于找到正确资料

同意,为了一个toshiba l600 30秒掉电 下了好几个bios 都是不行的   winhex看原机备份 才查到具体的销售代码,提供bios的修友大多没有注明销售代码和版号及显卡型号  费了下载分 ,L600也是奇葩 板号有2种 销售代码不同 显卡也不一样  搞晕了

网友:
集显电压不出来的刷BIOS之后会出来集显供电嘛。

网友:
刷个BOIS原来如此简单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恭喜楼主钱到手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这种帖子可以 直接给出正确bios的下载链接 别人搜索的时候便于找到正确资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也是这么做了!希望同样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万能的BIOS,现在很多机器都是BIOS出问题

网友:
又是  BIOS的问题           BIOS  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学习了。最近新的机器BIOS爱坏。。

网友:
感谢,以后用的到。。。。。。。

网友:
来看一下 学习下 。。
。。。。。

网友:
这款机器很多都是BIOS坏的 楼主算捡到了

网友:
华硕最难修了 没有图纸 而且板子没有表示 服了

网友:
感觉最近新的机器BIOS很爱坏,不是bois就试3v电池

网友:
ASUS BIOS 出现问题的太多了。。

网友:
现在BIOS 坏的不少,有好多需要修改。要不刷了不亮。

网友:
这个机器 好像是通病还是什么 我也忘记了 我好久没有修道这样的机器

网友:
K46CM的机器BIOS爱坏。都刷了好多了

网友:
几班都是没得集显电压出来。刷了就好

网友:
现在看到开机不显示 都习惯先刷BIOS...

网友:
这样的毛病 好多都先刷 BIOS 试试

网友:
现在一般不显示就先杀BIOS了。

网友:
这是不跑码吧,刷刷Bios就收钱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