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G6-SL7S2进水修复后不能完全关机

楼主(2017-08-12):
这是刚打开时候的样子
清理干净以后的样子
主板的全貌
清理完以后开机电流从0.02跳到0.08直接掉。仔细看发现有短线的地方。
接上以后开机来人,心想这么就好了。但剧情不是这样的,装机测试的时候发现关机以后键盘,开关灯都是亮着的,但是屏幕已经没有显示了,也没有大小写。丫的最怕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了。昨天修了半天,今天又整了半天了。完全没有思路啊,这机器的时序也不怎么清楚。有没有哪位大神动这种机器的时序,给我指点指点。顺便的附上图纸一份。

网友:
刷下 原厂BIOS 程序吧

网友:
从进水地方下手吧  看看

网友:
不知道这个怎么传不上来呀 91xiu.com91修网_DELL N4110

网友:
我上传的图片怎么也没有呀?????

网友:
关键是这bios论坛里也没有呀。。。。。

网友:
看看官网有BIOS没,自己合成一下。

网友:
你先按照版号找下图纸 图纸上有的有时序说明的

网友:
认真检查进水位置,这起因与故障与BIOS关系不大,主查电压转换电路

网友:
你不装硬盘看看是不是一样 不完全关机

网友:
pe也进不去。进win8的报系统错误。进winxp的直接蓝屏。系统我重新装过了。装的win10还是不能完全关机

网友:
放个电。不行。  刷原厂BIOS

网友:
关机灯不灭 ,以前修过几次换ec好过的

网友:
。。。手快点了一下网址 5分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