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v3.6 待机发烫 RT8249c(2N=2K)

楼主(2017-08-12):
求大师讲解下 新待机芯片原理
RT8249C (2n=2k)
机器拿过来待机偏高0.176
手摸待机芯片发烫,量各引脚阻值没 异常,心想是不是芯片本身问题 ,定2个回来  15元一个
换上去还是发烫,全芯片只有12交有个19v,其它引脚没任何电压。 在换个芯片依然。
去掉3.5v 电感,去掉上下管还是发烫

按照以往的思路,待机发烫,无非后继短路,线性电压短路,反馈异常。可这什么电压都没出,此芯片也知道那个是线性开启引脚。ref 也没有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维修陷入僵局,请大师们讲解下 。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3588
也有同行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发烫

网友:
断开线性后级和待机后级看看。。

网友:
多数为3脚+3VAO输出有短路造成.

网友:
只有一个19V 的话后级肯定有短路     先大体排查一下再说啊

网友:
换3v5v滤波电容会好,我遇到楼主一样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A:
修到过一台是CPU短路了,LDO线性给一个二极管RTC电路直接给CPU的,你可以查下点位

网友:
恰好遇到一个 这个芯片是有线性输出的啊 应该是3脚 输出3.3v  你测下这个是否短路

网友:
线性3V 有短路么?

网友:
修好了没,侍机电流这么大芯片又发烫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桥的问题多些 多查查!!!!!!!!!!!!

网友:
线性3V,你测了没?也是短路吗?

网友:
仔细查吧,要么 有短路,要么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测脚位阻值啊,为什么不出线性,多半是后继短路,拉低造成的

网友:
这个问题 去掉IC 去掉MOS 然后测线性 有短路就烧鸡大法。。 应该好弄。。。

网友:
看看是不是EC坏了哦,遇到过待机问题是EC坏的。。。

网友:
华硕有好多机3V是5v转出来。。。。。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修好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一台是CPU短路了,LDO线性给一个二极管RTC电路直接给CPU的,你可以查下点位

确实如此,正解。芯片第三脚 阻值正常 在往后跑 经过一个三极管,转成RTC 供电   后短路 阻值为0

网友:
淘宝东西不一定好的,最好拆机,要么就断开外围线路,再试试

网友:
CPU坏了,+3VA经过一个三个脚的双二极管D2201,+3VA_RTC短路

网友(2017-09-12):
是的 线性电压短路比较常见
。。

网友:
ce测3ping和13ping对地阻值

网友:
CPU 可能 坏了哦                  。。。感觉很危险

网友(2021-06-14):
华硕笔记本不好修

网友:
是的 这个机器 经常是rtc电路短路  cpu坏  遇到几台看都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绝对是线性电压过流短路,CPURTC短,DSW短,SUS短,通病了

网友:
这款CPU坏的好多

网友:
应该是有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