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C板号X450CC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7-08-12):
如题,触发电流上到0.04立即掉电,指示灯有亮起。

示波器测3V和5V转换电压在触发后出来了,内存电压触发后也出来了。

BIOS刷过。不知道还有哪个电压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找下点位查下FORCE_OFF信号试试  这个信号一般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呵呵 不会是开关的问题造成自己掉电吧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电压不正也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我这有一个正在维修中不加点呵呵

网友:
前面也修过一个 不过我就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是有电压没出来。显卡固定架下面那个芯片,这个位置易进液体。

网友:
这个应该是芯片有保护吧,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