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能读卡没信号打112提示正在关闭飞行模式

楼主(2017-08-12):
小米4能读卡没信号打112提示正在关闭飞行模式是怎么回事?有大神遇到过吗?手机无缘无故就出现这种问题。换屏幕前还好的。换后就不行。手上好几块主板是这种问题了。功放、基带、功放供电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对比下好板有没有掉小电阻电感之类的

网友:
查查主板上那一部分控制飞行模式的,估计是被动设置成了飞行模式吧

网友:
先看看设置里基带状态,再看看IMEI是否正常,然后再考虑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