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D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12):
机器型号:华硕K53
板号:K53SD
故障:主板进水,上架已经清理干净,裸板通电0.28A。
维修流程
1:看电流应该有短路,摸待机芯片发烫,先不急换芯片,看看8206A LDO 5V有无短路,量8206A 7脚对地480,测试无电压,先换8206A。通电待机0.003A8206A不发烫,但是7脚LDO无输出,查6脚VIN19V 正常,4脚LDOEN 开启6V。

2:既然条件都满足7脚5V LDO无输出,那应该是5v LDO有微短路,烧机发现5VLDO转3.3V EC供电芯片有发烫,换之OK

网友A:
有图纸就是好修,最好把图上传下

网友:
asus 有毛的图纸啊,楼主是对着点位图来看,老司机了!

网友B:
EC没烧吗,一般都是这个5脚管子跟EC一起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没烧吗,一般都是这个5脚管子跟EC一起烧的

EC没有坏 运气比较好  不过这个芯片坏的是蛮多的 以前修的都是不出3.3V 这次是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是好修,最好把图上传下

一般都是点位图,图纸少

网友C:
2:既然条件都满足7脚5V LDO无输出,那应该是5v LDO有微短路,烧机发现5VLDO转3.3V EC供电芯片有发烫,换之OK。请教下EC的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在哪个位置?谢。

网友:
请教下EC的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在哪个位置?谢。

网友:
就是这么高的,这是一个总的电压,CPU内部还要变换出低压的。 以前的核心电压,集显电压、总线电压都是内部变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既然条件都满足7脚5V LDO无输出,那应该是5v LDO有微短路,烧机发现5VLDO转3.3V EC供电芯片有发烫, ...

一个5脚小馆子。这个管子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线限5V转3.3V给EC供电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不愧是老司机!!!

网友:
看到进水的就头痛,还是老师傅厉害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RSMRST# 是1.8v 正常吗 我这台功能都正常 可以正常触发!

网友:
请教下EC的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是好修,最好把图上传下

ASUS的目前新机器只有点位 图纸全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