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E无待机不通电

楼主(2017-08-12):
         华硕A43E无待机不通电,测得各大电感无短路,刷过BIOS还是不行,换过待机芯片,测得开关上有3.3V电压,按下后开关有跳变,EC26,74,127脚有3.3V待机,没有找到华硕图纸,不知道怎么下手,有没有给点思路的

网友:
ASUS的机器普遍没图纸,找点位修机更方便,不触发相对不难修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这个板子的点位把。。华硕的机器是够蛋疼的。。

网友:
找个点位图测量下,论坛应该有这款机器的点位。

网友:
没点位也没办法帮你啊。去下个点位,切图出来。

网友:
现在维修咋们还是太依赖通病了...........................................................................

网友:
找个点位修没待机的不难  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