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GM-E41 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7-08-12):
直接看图

CPU无供电

芯片供电正常     EN没有

Q18坏

图中这个排阻是个通病维修时一起换了

网友:
为啥看不到图片

网友A:
文字太少了     不过看懂了..................................................................

网友B:
这个是pg信号的上啦电阻。。。。。。。。

网友C:
Q18坏导致不出CPU供电的EN,CPU供电的EN不出还是相对好修点

网友:
刷新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字太少了     不过看懂了..................................................................

语言表达不太好   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8坏导致不出CPU供电的EN,CPU供电的EN不出还是相对好修点

是的    这种的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pg信号的上啦电阻。。。。。。。。

信号的转变

网友D: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为了凑齐十七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为了凑齐十七个字

评论的比我还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