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加点无显

楼主(2017-08-12):
G485 AMD QAWGE LA8681P 独显 开机无显电流0.68 附加原机备份BIOS...... 先刷了BIOS(联想机器BIOS爱坏) 刷完了还是一个德行,心想不会显卡问题吧 抽了根烟冷静下,抽的过程中脑子突然一热NND我记得上次这个本子就桥上面一个电容问题,马上扔掉手中的烟  拿起风枪就吹。接上开关直接秒开。等等去买包329反正差不多等于捡钱了。小学文化就写这么多点的字了。从来没写过这么多的字。笑我的人买彩票就只能中10块钱。

G485 AMD QAWGE LA8681P 独显.rar

网友:
佩服 佩服 我初中毕业都写不了这么多  想写没词..................................................

网友:
一天能捡到两台就不错了,别人还碰不到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学习中。。。。。。。

网友:
这是通病,事实上拆机后仔细观察南桥上的贴纸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又是电容,桥上的贴纸把电容给弄坏了吧腐蚀

网友:
这是通病来着,  大家都知道   呵呵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这个通病了吧,哈哈

网友:
这个机子确实爽。遇到就是捡钱。

网友:
又是通病  楼主 又  捡到钱了 爽死了 我怎就没这好的运气

网友:
佩服 佩服 我初中毕业都写不了这么多  想写没词......................................

网友:
这个是AMD什么型号的桥呀。。。。。。。。。。。。

网友:
不管什么  问题 都先看那电容  毕竟AMD  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G485   G475    大家懂的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这个机器进水的,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遇到好几台这个机型的此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上次有台能显温度高的没修好,不知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买包329是什么,是烟吗,这个应该是属于通病,也是送钱的机器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通病啊,下次接到这机也要注意下了!

网友:
通病 捡钱(彩票中10元也是钱啊!!没中过奖)!!!

网友:
联想AMD的机子好像都是桥上面的电容容易挂

网友:
什么烟啊。一包329 块钱? 土豪啊

网友:
就喜欢通病的维修,一天来十台都不累

网友:
g485 g475 基本上都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容是rtc供电滤波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电压低不显示

网友:
抽烟多了 对身体不好 哈哈哈

网友:
运气好通病,这个电容是短路了吗

网友:
经验 最可贵 没有这样的经历 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这个 已经是 通病 中的通病了 ,漏电

网友:
秒杀的机器啊 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