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台式H515主板通病一例

楼主(2017-08-12):
接到一客户联想台式机,病情为开机内存报警,好办,拔掉内存能开机,客户又说做系统,再开机开不起来了,插PCIE诊断卡不跑马,主板拆下,并没发现敌情,拆下电池,量了下,0V,心中大喜,换了电池,还是一样不跑马,娘娘的,CPU没工作吗,可是这个CPU是BGA封装在主板上的,CAO~~~~,修主板先简后难,刷BIOS吧,碰碰运气,刷完还是不行,上万用表测量,CPU上下管,上管D级有19V ,G级无电压,当然CPU供电自然就不出喽,索性上网上找图纸,偶然发现也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就是CPU上面的一颗电容漏电造成无供电,果断开了下这个电容,果然啊有变质的现象,果断拆掉,好家伙亮机,至此感谢迅维的大神们,这样的通病竟然都有!!!

网友:
最后一张图处多余,排版没看见,本来想找图纸来着,没找,代工的板子竟些病

网友:
这个还没修到过,过保没有,这个机子

网友:
修到过好几台了,都有这个问题,上次修个联想G485的C50处理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到过,这种机器都是送钱的啊!!!!!

网友:
哈哈,昨天看到一个一样的帖子,今天又看到了。我都差点以为我又来了呢。

网友:
原因就是那一圈的黑色海绵造成的,用户的使用环境湿度大给腐蚀了

网友:
这机器 早就是通病了 不会出其他问题 来了就直接干电容

网友:
通病就干电容,CPU坏,:):)有通病就好修

网友:
联想的机器cpu上的电容这么容易坏,设计失误,怎不知改一下

网友:
这个板经常有,就是送钱的板,温度高,电容变质

网友:
这种板子修到了好多这样的问题了只要把风扇取掉你就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2017-11-22):
修了两台 都是u电容 不过位置不一样 确实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