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 充电到60%不充电了

楼主(2017-08-12):
接了一台联想g500   说是充电充不满    电池换过了   充电芯片换过了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没有思路了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系统中设置也可以让电池只充电到时百分之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中设置也可以让电池只充电到时百分之多少的。

你是说bios里面还是系统里面?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系统里设置了吧!你下载一个联想电源管理软件下来试试

网友:
刷EC    BIOS      128K的
,,,,,,,,,,,,

网友:
电池有换过吗  或者在冲到60的时候测量

网友:
关机状态下看看能冲到多少要还是一样就刷个ECBIOS试试吧

网友B:
你这个  很有可能是 联想特有的 电源管理 软件 设置的  可以设置充到多少不充电

网友:
我有一个  hp
冲32 就补充了    换电池好的

网友:
能充应该电路没问题,这么试试软件呗,。

网友:
是不是换个电源试一下,原来遇到过电源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打个电源管理驱动就好  再不好 直接换EC

网友:
换系统,装个 联想的 电源管理软件                。。。

网友:
我记得这个故障是软件引起的,在联想电源管理里面可以设置充电到多少就不充了 你看看吧 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是最麻烦的,收钱也收不高 又难修

网友:
以前遇到过几个这样的。都是换原装电吃好用的,楼主找个试试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一样的问题 是BIOS,,,

网友C:
刷个BIOS或者把主板上的纽扣电池的电给放了

网友:
经常遇到,基本都是换原装电池就好了

网友:
去官网下个电源管理,安装后设置下电池模式。我遇过两台这种情况

网友:
怎么没有了下文呢?这么多同仁提供了这么多方法怎么就没个回应呢?公布下结果啦

网友:
联想好像都是要下那个电源管理驱动的

网友:
能充应该电路没问题,我记得这个故障是软件引起的,在联想电源管理里面可以设置充电到多少就不充了

网友:
装个联想官网的电源管理驱动就行了,,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

网友:
如果是KB9012就换一个剪板的EC试一下吧。

网友:
奇葩机子 奇葩故障,真心遇到的少

网友:
是不是EC的问题呀

网友:
下载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网友:
能充应该电路没问题,这么试试软件呗,

网友:
刷EC程序百分百好,系统下面更新是没有用的,就是EC程序引起到59的时候发出ACOFF

网友:
ec 这个好像带资料。。 麻烦。

网友:
联想的电源管理就是个坑!!!有时候下载半天都不对!官网又死慢

网友:
看一下系统或电源管理软件有没有设置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电池问题或者 刷BIOS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吧 说不定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我有一个hp的机器也是这样 换了2块新的电池才好。。。。。。。。。。。。。。。。。。。。。。。。。。。。。。。。。。。。。。。。。。。。。。。。

网友D:
这是什么情况???充电电路检查了没???电池测试了没

网友E:
电源微码升级程序你试试。我有个不充电的升级就好了。

网友:
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官网下一个更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情况???充电电路检查了没???电池测试了没

电池到了50%以下  电压10.8v  就可以充   50%以上11.1v  就不能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或者把主板上的纽扣电池的电给放了

刷了        电也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  很有可能是 联想特有的 电源管理 软件 设置的  可以设置充到多少不充电

我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微码升级程序你试试。我有个不充电的升级就好了。

你是说那个电源管理么???

网友:
联想有一个软件叫电源管理 里面有设置电池保护的

网友:
先下载软件试试,再刷BIOS,再不行就换主板了,这个问题还真的很少见到

网友(2019-09-17):
电池充电充不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23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