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7-08-12):
型号:华硕K56CM
故障:接电待机电流0.2,待机芯片RT8206L发烫,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待机芯片线性电压短路造成的,首先先打

待机芯片的线性7脚阻值400多,这个阻值是正常的,这个待机芯片只有一个5V线性,5V线性再通过一个5脚小IC转换出一个3.3V线性,再测量电压2.2V明显是被拉低了,正常的电压是5.1V。

再看点位图看看5V线性还去那里。

5V线性就是通过图上的5脚小IC转换出一个3.3V线性的。3.3V线性有短路也是会造成待机偏高。

先打一下3.3V线性输出脚,4脚是输出,打阻值是28左右,明显是偏低了,应该就是3.3V线性相连的地方有短路,造成待机
偏高,拉低5V线性

再用点位看看+3VAO线性,去了那些地方。

查了点位图,+3VAO线性除了EC以外没有到别的地方,所以我判断是EC的问题,最快的方法就是用刀把3.3V线性进EC里的点JP3001割断开,简单快捷,到时候用锡连上就好。
断开后,打3.3V线性阻值450左右,上电测量5V线性正常,3.3V线性也有了。在料板找到型号一样换了EC后可以触发开机了,以前修过华硕EC BIOS出问题导致EC脚位不对也会导致待机偏高的情况。

PS:从迅维出来后第一次发帖,发帖是为认证,希望大哥们顶一下,学员认证是有时间规定的,过了就认证不了,希望帮帮忙啊

网友A:
嗯  可以的   不过隔离点不见得就一定会只到ec啊  也可能去其他地方啊    对吧  你如何这么果断知道是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可以的   不过隔离点不见得就一定会只到ec啊  也可能去其他地方啊    对吧  你如何这么果断知道是ec问 ...

除了进EC,相连的大多都是电阻,排阻,基本都是EC问题

网友:
你测EC待机应该就可以测出来。思路很好

网友:
这个测EC待机进就应当发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