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修复联想E40-70无3.3V待机电压

楼主(2017-08-12):
接一台E40-70,可触发,开机后电流只有0.1A多点,拆机检测无3.3V待机,5V正常.测3.3V待机电感对地阻值短路,发现电感边上有一电容击穿,拆除后还是短路.于是用烧机大法侍候,用3.3V从1.5A升到3.5A均无所获,继续上4.5A,过一会终于发现三合一芯片(南北桥CPU合一)背面一电容发烫,去之不短,3.3V出来了,一按开关"LENOVO"出来了,今天有米下锅啦......

网友:
运气不错,遇到了几台3V短路,烧机三合一挂了

网友:
烧鸡法使用一定要注意啊,要不容易赔啊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我也修到过两台运气没有你的好,都是挂U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3.3V短路,是板载cpu坏

网友:
只能说  运气真好  好羡慕  天堂和地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