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030一体机 系统下偶尔会自动黑屏

楼主(2017-08-12):
联想 C4030一体机 系统下偶尔会自动黑屏,黑盘的时候按键盘灯还是有反应的  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从论坛下了一个8M的BIOS刷上去不亮机

网友:
系统下黑屏,键盘大小写灯还可以切换,按关机还能听到关机声音,那肯定是背光方面的问题多

网友:
我的和楼主相反,白屏,屏保险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8-11-06):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为什么没有下文了呢??

网友(2020-03-17):
这个机子有通病吗,我也遇到一台,开机正常显示,但过一会就黑了,不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