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LA-9911P开机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7-08-12):
联想G505 LA-9911P开机不上电求助,按开机指示灯亮,但电流没有,EC带程序刷了程序换了EC还是一样,偶尔又能上电,电流到0.45,掉电,主板没有短路,有进过水,当时清理好后是开机点亮屏的,第二天就这样了,纠结

网友:
肯定是进水位置零件腐蚀,或者零件不良导致的,最好再查查进水位置

网友:
不用想都知道,楼主观察力不够,主力对图查进水部分,不是有断线就是有变质电阻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