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usb不能用

楼主(2017-08-12):
东芝l600 usb不能用,同行说南桥坏了,让我换,测量usb阻值,供电,正常,分析原因,1bios,2南桥的条件,3南桥
先刷bios,照旧,查南桥条件时usb_oc#有一路低电位,1v多,最后是usb oc#芯片坏。

网友:
USB电路问题还是不难的,如果多口同时不能用又有供电的情况下大部分是南桥问题多,其他的基本上就是供电和线路问题了

网友:
USB电路问题还是不难的,如果多口同时不能用又有供电的情况下大部分是南桥问题多

网友:
哇 大神很多啊   usb对我来说就不是很好修了

网友:
。。换做是我的话  一量供电5V正常 中间数据对地正常 说不定我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外设就感觉网卡 比较晕 其它的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