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网卡惹得祸

楼主(2017-08-12):
今天遇到一件辣手问题,收到客户一台进水笔记本“联想G475”不开机,客户说:进水后不开机就放了近半年没有用了,我拆机看也不是很严重,就两处发霉腐烂的,洗板水洗洗 加焊补焊后能开机了。谁知却遇到了开机进系统自动掉电,进PE系统正常,安装了windows7,10,XP 都是同样的故障,安装快接近100%就掉电了,最后我细看驱动安装细节,到最后一步是安装网卡驱动,一安装就掉电,我进BIOS禁用网卡 就成功安装了系统,于是我就用排除发,先拆掉无线网卡,在BIOS里面启用网卡,可以正常开机了,又安装无线网卡,启动就掉掉电了,拆掉无线网卡换上一个好的网卡,维修完成。经验不足,百度没有,不过浪费了好多时间。

网友A:
能一步一步排除并细心维修成功非常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一步一步排除并细心维修成功非常不错了

开始没有 注意,试了几个就同样故障,只能排查

网友:
不错,观察的比较仔细,让问题没被忽略,不然错过这个故障点再去找问题就麻烦很多了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搞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搞起来很麻烦

知道了问题简单,不知道就够呛,我也在论坛,百度,其它网站都查过,没有相关的说明。

网友C:
666666!支持!!!!!!!!!!!!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666!支持!!!!!!!!!!!!11

谢谢你的支持,能与你共同学习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