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无待机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08-12):
b450无待机      首先 先拔掉电源  测试各大电路及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发现没有短路现象   开始上电测试发现保护隔离第一个p沟道的管s级就没有电压出来  明显的不正常  在量一下g级控制端发现是19v
看下周边发现 第一个保护隔离 是这样一个结构     g级由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  p沟道mos管明显低电压才导通的
g级19v有可能是r7开路造成的,找到一个1k电阻换上机器就修复了
生意不咋地    接到的笔记本不多  有修到的就发一发 案例  大神勿喷

网友:
找到的这个电阻是在图纸上看到的吗?还是随便找到一个换上去的,有没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