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痛苦的维修经历 图纸 bios以及损坏位置图片奉献给大家

楼主(2017-08-12):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y470一台 说是闪一下就灭  怀着侥幸的心态在万能的论坛一看  还真有通病  这也是痛苦的开始  论坛大神说是q68旁边的电容坏 引起的   所以我就找呀找找呀找  就是没找到 难道是我眼神不好说得是在屏接口这里   我在找找看到了q67就是看不到q68 我滴亲吗  怎么会没有呢想骂人   ...........  心想反正就是这一块的电容  不一会主板就干净了不少 电容被去掉了不少  哈哈 心想这次肯定没事了  谁知还是短路  这时候基本心里就明白了  是不是同样型号的本  版号不一样 仔细一早 还真不一样  大神们说的是la6881p  我的是la6884p  晕死    看来只能老老实实一步步来了  电流表拿来 烧鸡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97904079\QQ\WinTemp\RichOle\{O{B_LW}]G@V0WR4$@~W4NU.png 发现pq502短路 换掉心想这次应该是没事了   上电测试0.35掉电........测量刚换的这里1.5v没有输出  ........检查rt8209供电开启信号 正常 顺着往下查到了u11这里  测量发现u11 123脚对地0   正常应该在40左右 哎  最后原因找到是q110旁边 电容短路 发霉引起的  现将图纸bios奉献给大家

y470 独立 la6884pbios.zip

网友:
无语  论坛里面的问题只是做一个参考的   不是一定要按照网上修的  哥哥

网友:
一个主板首先就应该自己修,更何况大短,仁宝的机器已也好找,观察法,再断供电隔离或19v黑色电感隔离,还不行就烧机大法。

网友:
这居然也叫痛苦维修,捡钱了兄弟

网友:
这种是不是用烧鸡大法能快点。。。。。

网友:
不是每一台机器 故障都是一样啊。。。自己注意观察才是王道

网友A:
你这台屏轴上螺丝的地方完好吗?这个型号的机子我拆出来后左边4个螺丝柱子全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屏轴上螺丝的地方完好吗?这个型号的机子我拆出来后左边4个螺丝柱子全掉了

仁宝代工的壳子都很烂      现在好多戴尔新款的只要是仁宝代工的壳子都容易烂

网友:
这机器修的也是真够苦逼的

网友:
仁宝的机器我修的不是很多,广达的多些,感觉仁宝的板子元件是要差些   电容问题多

网友:
修机要有自己的思路,不能完全参照别人的,别人的维修经验只供你参考。。。你这个问题直接烧鸡即可

网友:
很多时候通病并不是都是一样的故障按照自己的方法修就好了。你说的u11怎么没有上传图纸呢。

网友:
这问题应该就是大短路吧 自己修就可以了呀 不用看论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