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hz测试问题

楼主(2017-08-12):
32.768KHZ用示波器时只能测量一个引脚有波形,另一个引脚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这是引用的4脚的波形,1脚怎么样测量?

网友:
时钟电路

想发个时钟电路图怎么都传不上去?是什么原因?不能用粘贴的方法吗?

网友:
我都是用X10档测的,X1档经常会导致停振。
如果是有源探头估计就没这毛病了

网友:
X1 X10档都试过了,只能测试一个引脚的电压和幅度波形是正常的,1脚 测量不出来,有没有这个芯片这个引脚的内部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
不是一个脚有波形就可以了吗?而且示波器都带频率计的好吗?

网友:
是的能测量一个引脚的波形?为什么不能测量出另一个引脚的波形呢?

网友:
回头也试试,还没有测试过。。。。。

网友:
  纠结这个干嘛   坏的  少的一逼  大不了换一个  分分钟的事

网友:
有一个有波形好像就是正常的!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RTC低功耗电路带不动示波器的话,应该两个引脚都驱动不了,为什么4脚可以产生时钟?

网友:
正常 2脚都有波

网友:
没有调好,但是能测出一个,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之前遇到波形斩首了,都还是能正常启动。搞不清楚原因,

网友:
怎么这个波形看上去有点变扭呢

网友:
开启CH2就可以了!!!!!!!!!!!!!!

网友:
开启示波器的CH2通道?同时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