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4 一体机 不稳定 求帮助啊

楼主(2017-08-12):
板号是 B305    原先故障HHHHHHHHHHHHHHH   南桥问题   用了1个月 又回来了   是不显示 活着 滚动条那里就循环重启,

这次又换新南桥,现象电流2.0A左右的时候不显示 此时 内存无波,开关键灯不亮,风扇都转,多拔掉电源几次 ,有时候就能显示,只要开关键上的灯亮就能显示了,我已经研究好长时间了  没找出原因  APL5930  都换了   哎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基本加焊 好像没见到回来的

网友:
北桥问题吧,加焊北桥试一下吧,

网友:
北桥也搞了  还是有时候会亮 大部分不亮,已测到CPU复位正常   FRAME# 无波

网友A:
楼主注意,这个机器测试时不要用我们维修用的5A电源,要用原装的大电源!试下看有没有惊喜

网友:
刷BIOS 屏码片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注意,这个机器测试时不要用我们维修用的5A电源,要用原装的大电源!试下看有没有惊喜

不显示的时候才2.几A  显示才3.3左右啊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 好像没跑码 跟他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