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进水 不开机

楼主(2017-08-12):
a1466进水  不开机  版号 820-00165-A  是二修板 查cpu没电压  进一步查ALL_SYS_PWRGD  没电压   查q8150其他各脚电压 没有异常  手里没有q8150  就直接拆了q8150  把q8150的6脚和4脚连接  开机测试   正常  如图

网友:
  厉害 分析的好有时序感   良心贴

网友:
这样直接连,没有问题吗?会不会稳定呢

网友:
ALL_SYS_PWRGD这个信号是表示除了cpu供电所有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ALL_SYS_PWRGD这个信号是表示除了cpu供电所有供电都正常吗
      是的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1000到手了吧

网友:
老司机666666666

网友:
所有的机器了  除了华硕就是苹果好修点了   进水一般处理一下  看哪里断线了直接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  以前遇到过  但是没有看图纸  只是眼睛看到断线  刮开接上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苹果的修的比较少,看来牛B之人必有牛B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