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掉电

楼主(2017-08-12):
           上电自动触发到电流0.6瞬间掉到0.2不动,拆机裸板上电摸到PU4芯片发烫,打开图纸GC5找到PU4是MAX8792E,是+VCC_GFX_CORE供电,量到上管PQ61 G极短路,立刻换掉芯片和上下场管,上电故障一样,量PQ61上管G极依然短路,量电感PL17有5欧姆这是正常的。拆掉PL17电感,芯片还是发烫,觉得是芯片这边的问题,看图纸芯片的13脚VCC连了一个电容PC46,万能表量并没有短路,阻值不是很正常,拆掉后上电触发亮机。

网友:
电容漏电,但不智短路。前天刚修了一个。联想的本本好多这样的。

网友:
vcc的电压是正常的吗?这种电容漏电很难找吧

网友:
电容漏电应该vcc电压也不正常的把?难道电压正常?

网友:
  厉害了  这样的问题 还是修的比较少

网友:
拆掉电感,芯片还是发烫楼主把电感拆了上电也可以?13脚的VCC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