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E南桥短路和识别不到硬盘光驱

楼主(2017-08-12):
接同行一台联想B570E。拆机测桥供电对地短路拆掉更换后OK。由于以前机器是65的桥。手里没有65就用拆机的67代换了。开机识别不到硬盘和光驱。测了下硬盘接口供电5V正常。 由于是光驱和硬盘都识别不到。估计是南桥不行。就先刷了个BIOS试试看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料板上找了个HM65装好测下桥是坏的短路的。找不到65就找了个SLJ8C值球后换上去。触发还是识别不到硬盘和光驱。于是查了下硬盘接口供电+5V_S0的来源。 发现3604 05 07的G级都只有9V的电压。看图纸上应该是18V左右。后来看了下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查了下PDF是9V的稳压管。那看来G级的9V电压是正常的。我也没管它直接拆掉这个二极管G级有了18V左右的电压。但开机测试下还是识别不到硬盘和光驱。BIOS我把它刷回以前的还是一样。估计这机器可能必须要换HM65的南桥。有修过的朋友们告知下。我记得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是用代换的桥当时好像也是识别不到硬盘后来换了个一样的就识别到了。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桥的问题。但今天这个换了2个桥都识别不到应该就可以排除南桥问题了。本来店里就忙麻痹的一起之下今天TB买了1000块钱的南桥。艹它大爷的。

网友:
才高人胆大,累死艺高人。下回就知道了,换同型号的、省提麻烦。

网友:
1000块钱南桥,用到啥时候?你心是有多大

网友:
1000块钱的南桥        看来生意很好嘛      是我买个1000块钱的不知用到猴年马月

网友:
我这里有个DELL 7420 原来是不识别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 换了PCH  这俩玩意倒是认到了   不认硬盘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他们说通用,结果换上去不是usb接口不能用就是硬盘认不到,还是做一样的会好一点

网友A:
顺便补充一点 原型号是HM77  换的也是HM77

网友B:
1000块钱南桥,要买多少个?你准备用多久

网友C:
今天刚代换了这两个桥,在DELL的本上,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补充一点 原型号是HM77  换的也是HM77

HM76 77各换了一个。上面打错了。SLJ8E 76 SLJ8E 77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代换了这两个桥,在DELL的本上,没有问题

我也代换过好多基本都没什么问题。这个机器等桥到了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块钱南桥,要买多少个?你准备用多久

不全部是HM 65 也有SR17E  和SLJ8C和J8E

网友:
土豪是哪里啊,带我飞啊,我想找个维修量大的店子修电脑,这店子维修量少,修的不过瘾啊

网友:
楼主牛X,桥上来就买了1000元的,不知道要用到多久,生意好呀。我代换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没有遇到特殊的机子

网友:
不是吧1000元的南桥 你用得完吗

网友:
又要环桥了  悲剧  !!!!!!!!!

网友D:
首先你这bios是不对的  UUID都没有 先刷回去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这bios是不对的  UUID都没有 先刷回去再说

我注意过啦。原机器的BIOS也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不能代换吧,还要改这么麻烦

网友:
看到买了1000元桥吓了一跳,换成我这要用到什么时候呀

网友:
楼主买的都是什么价,全新还是散新的

网友:
1000元  6666666666没换过这么贵的桥!!!

网友:
我就想看看结果,到底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先找个工厂BIOS刷上试试,有些东西真解释不通的!!

网友:
不是吧1000元的南桥

网友:
1000块的桥,厉害了,生意好啊,不能比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今天桥到货装上去开机直接进系统。。。。。。。浪费我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