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一体机s515二次开机不启动

楼主(2017-08-12):
联想扬天一体机s515 期初是电源块坏!主板接口处无5v或12v。发了个电源过来。
接上,接口处紫色和绿色线有5v。。开关线接口绿色线有3.3v。按开关有跳变,电源口绿色线被拉低,紫色线有5v不变。黄色线12v产生。机器开机进系统。
关机后,再开机,不触发,量紫色和绿色线有5v,按动开关有3.3v能跳变!绿色线5v被拉低。但是不产生黄色线12v!机器不启动。
绿色线的5v也一直被拉低。这个时候短接紫色5v和绿色线!在拔掉短接点,绿色5v消失,黄色12v产生!电脑自动启动
为啥开关控制不了!!!!是电源有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被搞糊涂了!只能在发个电源试试看!!!各位有啥见解!!!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电源问题!,换个新的就好,买的新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