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lus静音键问题导致来电无铃声无震动

楼主(2017-08-12):
从迅维实地回来也有4个多月了.在迅维的二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学到的经验那是终身受用.感谢一期的覃老师.朱老师.二期的徐老师.李老师.没有你们的苦口婆心.也没有我们学员以后的成就.现在没事还会想起湖边跑步的情景

.以前遇到苹果那都不敢接.迅维出来后现在修机成功率明显提高.收入也提高了一点.废话多了说正题今天不怎么忙.遇到一个6p来电没铃声也没振动.设置里面有正常.报了修板价格开始动手.试了一下看下静音键有没有问题.拨了一下没反应.音量上下键正常.嗯问题应该就在这.装了一根新侧键还是原故障.看来是板子上有问题了.量了j0802座子上下键静音键阻值正常.在量电压5脚静音键没1.8v.这不就是徐老师特别提到的地方吗开干.取硬盘3v供电串2.2k电阻加上有1.8v了.此故障修复.所以上课时老师讲的话是要认真听的.还要做好笔记.

网友:
这个故障不常遇到,进水引起的吧?

网友:
没进水.正常使用出现的.客户说之前会静音键自动反复跳.

网友:
电阻加到哪了????主板焊盘?

网友:
上课仔细听徐老师讲,认真做好笔记,回家修机非常好用,一不小心就秒杀了。

网友(2018-09-25):
认真做好笔记,回家修机非常好用

网友: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啊,记录下,免得以后遇到忘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