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50J 主板板号X550JX 2.0 刷BIOS后电流0.4

楼主(2017-08-12):
华硕 FX50J  主板板号X550JX   2.0    原故障是开机过LOGO 灰屏 也就是华硕标志显示完后直接灰屏    看坛里好几位兄弟  都是BIOS问题   悲催的时我刷完后电流成了0.4不亮  然后接着又刷了几个现象一样   郁闷了  到手时的机子是亮的呢  ?  原故障是过LOGO后灰屏  现在成了电流0.4不动了 所有电压都有   有兄弟遇到过没?

网友A:
原来的BIOS没有备份吗???刷回原来的试试。

网友B:
还是BIOS问题,刷个原厂的绝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BIOS没有备份吗???刷回原来的试试。

                                       刷回原来的也一样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问题,刷个原厂的绝对好

淘定上买了个  还一样情况  刷回原来的也一样   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C:
原来的bios刷上是什么问题?不是也是0.4吧

网友:
现在0.4还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bios刷上是什么问题?不是也是0.4吧

原来的刷上也是0.4  看了半天 周围也没掉件   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开关小板坏的很多

网友:
刷原厂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