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惠普 hp 17-g192nr 料号829276-601 板号DAX1FDMB6F0 REV F工厂BIOS亮机OK

楼主(2017-08-12):
惠普 hp 17-g192nr 料号829276-601 板号DAX1FDMB6F0 REV F 原机故障:触发上电跑码,电流来回跳就是不显示,原机备份出来的BIOS,查到的的ME是11.0.0.1173的,某宝买到的工厂程序刷上亮机OK,但是工厂的BIOS查到的ME居然是11.0.12.1008的版本这是为何??搞不懂原理有请大神解答献上工厂级BIOS还有提取的ME    ME_region

网友A(2018-01-06):
你好,请问六代的BIOS,如果通过WiNhex查找ME的位置,还有那个ME版本如何换算出来的,跟以前五代之前那些的换算方法好像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六代的BIOS,如果通过WiNhex查找ME的位置,还有那个ME版本如何换算出来的,跟以前五代之前那些的 ...

你好用软件UEFITool就可以查看BIOS的ME版本号适用大部分BIOS程序,小部分BIOS程序有时候也查看不了,还可以提取ME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用软件UEFITool就可以查看BIOS的ME版本号适用大部分BIOS程序,小部分BIOS程序有时候也查看不了,还可 ...

这个我知道,我用这个软件查出来是11.0.0.1160版本,但是合成这个版本的ME普通和商务版都不亮机。奇怪的是合成你上面那个11.0.12.1008的ME反而可以亮机,但是会掉电。

网友(2018-03-07):
我怎么不能下载的?能上个网盘吗?

网友(2021-06-26):
不能下载 什么鬼

网友(2021-09-23):
什么阅读权限不够怎么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