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

楼主(2017-08-12):
板号6-71-w6500-D03,开机什么都正常,电池跟适配器同时用屏幕就会休眠又自己亮有时就重启,开关键有16v,biosu28刷了u27也刷了还是一样故障,有见过此类故障的吗大哥门,我见过的神舟开机掉电重启有时候开不了电流0.2左右的是后级3.3.、5的控制脚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搞定没有啊!今天遇到一个 客户急也是没有搞定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记得分享一下过程

网友:
测一下隔离保护管的G脚电压,看对不对,如果对把管子换掉试下,以前好像一个联想的机器遇到过这种问题,G脚本来8V左右的,测试有15V

网友:
检查主板上面 那个 P2808 开启芯片。。 拆掉 改装一下

网友:
是的就是那个问题修好了 ,PU4就是P2808B,拆掉3接飞线到6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