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tyle京东自有品牌LT301机器,有没有哪位师傅修过

楼主(2017-08-12):
一台京东自有品牌机器 Dostyle,型号LT301的

机器刚开始是进水的,拆开前试了一下,适配器开不了,但电池可以开机,而且还亮机了!

于是对进水的地方全部清理,清理之后再试机,适配器的隔离部分有个复合管4803A没导通,受控于一个BQ24745的芯片,强制导通可以开机,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但是现在不亮机了,哪位大师遇到过 有参考的图纸给个瞧瞧!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肯定有地方断线了,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检测 EC是否有适配器插入信号   按不触发维修

网友:
EC处进水 洗过了不触发很正常    掉料了或者断线了   仔细在进水处观察

网友:
这板子远远看去给人一种十年前的PCB感觉   建议你仔细检查BQ24725的工作条件

网友:
直接找EC的图纸,按条件修就好啦,这一块进水这么严重,就是这附近的问题

网友:
重点还是查进水的地方,用放大进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特别是元件引脚有没有腐蚀

网友:
你可以查芯片的数据手册 慢慢修了!

网友:
                        哪家 代工 没有板号吗

网友:
板号有没,是哪家代工的主板,看样式有点想蓝天代工的

网友:
这台机器已修好,不过保隔 是因为充电芯片PQ24745的适配器接入检测脚 分压电阻腐蚀导致。后面不亮机可能是EC引脚虚焊或者CPU虚焊,我是用风枪对着加热解决的,有谁下次遇到这机器可以参考参考!希望各位看帖的大师们加加分鼓励鼓励!

网友:
进水的机器分压电阻容易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