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 310一体机乱象丛生,按时序搞定

楼主(2017-08-12):
接HP一体机一台。
型号:HP 310
故障现象:不开机。接开关无反映。
此机为同行发来,没有外壳,帮无外壳图。初步测,上电电流表显示为00,按开关电流表无反映。拆之取板维修。主板正机图 主板反面图
量待机3.3有,5V有。无短路,阻值正常。按时序开整
待机有了,按开关无反映,由于电源是两位的。可能没显示电流的变化,就量了下RSMRST#在ECIT8512的99脚。实测为高电平,已经满足触发条件。接下来DNBSWON#,图纸上很明确。实际中好难找,真不象找朋友那样,找啊找啊找啊找,还是没找到。论坛上逛了下,有了新发现,有朋友修过无线网卡下面有倪端的现象。好吧,去掉无线网卡,冰山一脚,大有文章呀。 此机的确有几个腐蚀的地方,为PR102,按图纸上为1M的电阻,一脚已严重病变。又是一翻找啊找,找到一个1M的,刮焊盘,换好。此后就现象了论坛里好多人遇到的现象了。再加电有反映了。偶尔上电电流到0.01掉,偶尔到0.65掉,有时还出现按开关,开关指示灯亮三下的问题,维友们发表了各种成功经验,在这均不成功呀。这下可怎么搞呢。各种尝试后。果断按时序。看图纸发现,这正是即将要查的时序呀。先看黑板 故障位置正是5VSUS产生的地方,PR102已经换过了,PQ34的2脚正是SUSON,量了下有电源,OK了。这地方就应该是万恶的源头了。量PQ34的3脚,在按下开关和不按开关电压一样。OK了。这PQ34在此没尽心尽职呀。没有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使得5VSUS一直被拉低。后续的工作无法开展。 只能拿下了。又是找啊找。找到一个T04更换后,再试。电流一直向上,跳变后到了。3.几A此机修复了 。来个合影 图和BIOS我就不重复了。其它朋友已经发过了。谢谢前人种树。为我节省了好多时间。谢谢朋友们耐心观看。如果遇到这机子不防看看下。节省宝贵时间修别的机器。加分不扣分,请留意给咱加点分。再次感谢。

网友:
对于台式机   接触的少           这个修好了么

网友:
是得感谢迅维网,给咱们维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网友:
事实是有迅维网真是好好

网友:
还没看到是什么问题,就隐藏了,能不能少遮一点,让小白进步快点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板按时序来,妥妥的。。。。加分支持

网友:
修一体机要是有图纸就好办些。。。。。。。

网友:
有图纸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