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310 上电0.06掉电 修复

楼主(2017-08-12):
商家送修机器,之前给用户换键盘后就成这样了上电到0.06A就掉了。怀疑是没装好,拆机仔细检查了下开关板的连接线,线都叉开了,处理后测试故障不变。
继续查,CPU和CPU集显电没有,其余电感都有瞬间输出。
打开图纸,继续查二级供电,也全部出来了。
找VR_ON有,那差不多就是SVID通讯问题了,跳过查PCH条件,呵呵,25M压根没有起振。
DRAMPWROK 1.5已输出,各2级电压有,PWROK也有,只有怀疑挡在PCH了。
突然想起25M时钟工作的供电条件:VCCSSC

查图纸,对着主板找

C20无1.05V,嘿嘿,应该就是这里了。表笔一戳漆皮都掉了

R45到C20 PCH端 ,断线了。
飞线,25M时钟出来了。无内存测试SMB波形OK,电流停在0.29A。机器修复
这机器还算修的顺利,各位兄弟加点分吧

网友:
这个绝对大神,看来是南桥缺电压导致的无始终输出,攒个

网友:
大神啊。修的真的是好 你这个时序是看哪儿的啊

网友:
学到了,25M晶振不起振还和这个电压有关系,关键这电压连到一大堆地方,还真是不好查啊

网友:
挡在桥外面的话各电感可以出电压的吗?不太懂,小小白

网友:
楼主大神级别的,晶振不起振一般换个晶振不行我估计就换桥了,VCCSSC是电感上面的1.05V桥供电吧?

网友:
大神啊,我一般都直接看晶振,再就是直接干桥了,哪里会去测这些小电压啊

网友:
那个是1.05的总线供电吧

网友:
楼主是个老司机,快准狠呐一招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