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 15-e063tx不触发无待机电源指示灯不亮一例

楼主(2017-08-12):
接一台HP 15-E065TX
型号:HP 15-E065TX
板号:文中有图
故障:不触发,电源指示灯不亮
整机外观无异常,测试如客户表述一致。 拆机,主板无进液,外观无异常 先看公共点,无电压 PQ30的4脚有19V,3脚为0V.很明显PQ30没有导通,+VAD没有转换成+VIN,PQ30导通的条件:1却要大于4脚4.5V以上。此时却为0V问题很明显了。PQ30的1脚边PR196到BQ24738的4脚AVDRU,量PR196正常,量BQ24738的4脚也没有电压。测BQ24738条件只有20脚VCC有19V,公共点没产生,其它没有正常。第一反映先换个BQ24738,上锡,清焊盘,几下搞定。 量几个关键点阻值正常,上电,晕。还是原故障。看来分析有误。让芯片给坑苦过,就想再换一个试下,为防止出现别的问题,就把内存给去掉,顺手撕下内存下面的贴纸,无意发现惊天密秘。有个电容明显裂开了。 EC17。迅速更换,上电 ,灯也亮了。量PQ301脚25V公共点也产生了。看图纸 应该是小电流的公共点时,EC17坏,导致大电流的公共点没有产生。板号奉上 更换电容,合影留念
加分不扣分。分享是为了让大家节省时间,提供思路,余出宝贵的时间做更重要的工作 ,谢谢。图纸和BIOS就不传了。给服务器留下更多的存储空间。

 会员1688442元2022-11-13 17:31

梁贺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分享        我是个新手   有这么多分享    感觉自己成长挺快

网友:
楼主好运气,这样的板子好让我遇难到几块,

网友:
有时不过隔离后面公共点肯定有大短路

网友A:
都不打一下公共点的值,就在换芯片,没公共点,第一件事就是打值吧,如果大短路,还要检查隔离管是否击穿

网友:
我能说我看了半天,最终我总结出来,这个器是大短路吗?

网友:
大短啊 可调电源没有一点OC保护吗?居然是看出来的 厉害了!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遇到这种机器第一就要要看一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有短路就烧鸡大法·

网友:
这如果成了通病,下次碰到岂不是不用拆机了,拆开内存就行了。大赞啊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大短的吧?是后面电压把他拉低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打一下公共点的值,就在换芯片,没公共点,第一件事就是打值吧,如果大短路,还要检查隔离管是否击穿{: ...

小电流的公共点。很明确的说一下。一点点都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大短的吧?是后面电压把他拉低的吗?

不短路,一点点都不短,电流为0.00

网友:
现在 很多机型 后级短路都不产生公共点电压 ,而且不大短。

网友:
是保护了,你可以直接测后面高管d级阻值,这居然看出来,运气好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见就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了

网友:
这也是个运气活啊,不撕贴纸这还要得会查呢

网友:
小白修机去 感觉好难 还是高手牛啊

网友:
楼主粗心了,这里不出公共点VIN,首先要测下阻值吧,不然贸然换芯片容易烧

网友:
正在修一个型号的电脑。我的是掉电应该是电源好信号有问题

网友:
这个内存贴纸下面 好像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

网友:
短路引起保护了?这种还是好弄,测到如果短路了就好办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当做通病了、、、、、、

网友:
给楼主加分,辛苦了,看到HP都头痛,各种版号必须一致。

网友:
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楼主幸运 这种问题好修 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是个新手,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资料 希望多多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G极,P管一般是6V到8V 左右,才导通。原来是小电容的惹的祸

网友:
我能说我看了半天,最终我总结出来,这个器是大短路~~~~~~~~~~~~~~~~~~~~

网友:
这个如果是通病 以后修起来就快活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好修    楼主

网友:
有时候细心真的决定一切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就是大段嘛  机器好护隔离自动保护了

网友:
亲,你这个是公共点大短的嘛。公共点大短保护隔离保护了,所以电流表并不会打表喔!我猜你都没量公共点对地值。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会短路才会出现电容炸裂吧。内存下面的电容确实有很多机器的短路点都在电容哪里。

网友:
如果不是楼主仔细看到估计又得沸点时间查,如果是我估计会直接短路PQ30看看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加油把,公共点短路导致充   电芯 片保护

网友:
公共点的就算是不短路 应该也是对地值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