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1S 不触发 又一例

楼主(2017-08-12):
16年我发过一贴链接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0989-1-1.html 这贴也是不触发。最后发现南桥电路的一个电容短路。我发这个帖子是对前面这个帖子的一个补充

我图就用以前那个图来说一下

这次发现又跟上次那个毛病差不多。是下面这个电容短路了。

现在我要补充一下新的发现:

1.此机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 待机电流正常为0.014A 左右。当南桥电容短路电流为0.025A 左右。所以虽然很细微请注意。如果你的电流大于0.014A 就要考虑是否短路了

2.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插入适配器接口的指示灯闪烁几下就会熄灭,对你没看错是熄灭,如果常亮。或者闪烁都不正常。插入电池后显示黄灯才为充电
由于此机的等跟其他HP 的有所区别以为白色指示灯亮了才正常,在无电池状态下,开机的时候电源口指示灯白灯闪一下就灭了。屏幕亮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此板子无图纸。维修资料少。在这里做一个补充,希望对大家有用
对了那个电容短路后同样不能直接拆除,需要更换一个,如果不换一个,那么电流在0.8A 停止不亮机,这里要注意了。。至于什么容量不知道。料板上根据原来的颜色找差不多的就行。还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电路的电容

网友:
大哥真的是利人利己啊,以后遇到这通病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下次有修到这款机要注意下,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RTCVCC的供电电容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了,继续分享啊

网友:
厉害了,这样的大神,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仰慕之心了

网友:
厉害了,我修机器有你一半细心就好了

网友:
南桥有发烫吗,这个电容怎么发现哦。。。

网友:
hp 图纸稀少尤其新机,虽然不知道电容的电路作用  能找到这个故障点 楼主一定花了很多精力的 如果不能直接去掉 应该和某个信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