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 序列号问题

楼主(2017-08-12):
苹果笔记本和苹果手机一样可以上ID锁,重装系统会提示输入ID锁激活.  苹果笔记本的序列号保存在哪个芯片里呢? EC还是BIOS ? 有高手解过没有?

网友:
开机的时候按住command+r,这样还要ID?

网友:
就是全抹掉分区全新安装后,也要激活锁才能激活系统

网友:
一般都在BIOS里面,这个需要要刷机

网友:
苹果的ID锁一般都在BIOS里,这个需要把BIOS芯片拿下来重新烧录才可以,不过需要工厂的程序才可以,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怪毛病。

网友:
直接刷BIOS,刷工厂的就好了,这个是存在BIOS里的,也可以把BIOS读出来直接改,抹掉密码部分就好了。

网友:
哎  苹果的机器 就是麻烦

网友:
自己也可也把原来的密码搞掉啊    这样就 不用所谓搞工程的BIOS 了

网友:
苹果笔记本设置在BIOS里   使用工具将BIOS里备份出来删除密码后再将BIOS刷回就行了

网友:
是保存在BIOS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