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2VD不开机,5V待机偏低只有1.2V,求图纸

楼主(2017-08-12):
(图片)

网友:
自己顶,谁有图纸,或点位图,,

网友A:
直接找待机芯片的型号,修芯片就好了啊,修供电,不是非要图纸不可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待机芯片的型号,修芯片就好了啊,修供电,不是非要图纸不可的吧

好的,这个待机芯片简写,没写出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待机芯片的型号,修芯片就好了啊,修供电,不是非要图纸不可的吧

JCEE 31Y   这就是芯片上写的,查不到芯片图

网友:
没图纸久换3、5V芯片试试看,仔细看看进水腐蚀的地方

网友:
                            在TB上 查查

网友:
图纸论坛没有找马云,马云没有就真没有。
3.3V待机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先刷个BIOS。
可能类似X450CC,待机只有5V没3V。而BIOS错误,或者没读取BIOS,就会有3.3V待机。
然后3.3V待机电压通过一个二极管给南桥供电,导致5V电感上有会2V左右的电压。
很多人会去修待机,其实待机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
实在没图纸用借电压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这个待机芯片简写,没写出具体型号

请找万能的马云,某宝会告诉你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