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显示器HI221DPB 指示灯黄灯求助

楼主(2017-08-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瀚视奇显示器HI221DPB显示器,很少修这种LCD的显示器了,插电黄灯,安开关关不掉,全部按键失灵,插数据线也不变绿灯,说明输入信号接收不到,是mcu有问题,还是按键板有问题,电源板应该不可能吧?各位师兄弟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 还是拆开看吧 也许有惊喜哦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没有碰到过  期待高手出现 我我等解答

网友:
先把机器拆开拔下按键板,开机试试看,或者先刷一下程序

网友:
如果电源电压正常的话,重点查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5v.3.3V 1.8V.程序。再不行换板子!

网友:
很少修这种LCD的显示器了
修显示器的老师傅 好像一般都是从LCD开始的啊

网友:
拆掉开关板试试看能不能通信号,不行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量量电压,刷刷BIOS,换换主控,买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