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37 放无线网卡不亮 换也一样

楼主(2017-08-12):
dell 7537 拿下网卡可进bios 可进系统 ,换了不行,今天刚接的活,马上下班没来的及查,有谁修过的,给个建议,多谢,

网友:
查无限网卡的工作条件,看确实什么条件引起不显示,

网友:
下班时接的活儿,明天查下吧,好几个活儿等着修,顾客急着催,明天上班就马上修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 装上网卡 卡机吗

网友:
无线网卡打不开,简单点,用割线法,无线网卡反面缺口,往左边数第二根线割断,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碰到过,搞好分享下。

网友:
试试强制开启WIFI 看看。  或者 WIFI的 3.3 估计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