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 屏幕暗屏不亮 外接正常

楼主(2017-08-12):
客户送来一台E450说是刚好好的就在恢复系统就黑了 打不开了  开机测试发现果然如此  留机 客户走后开始研究  先清下BIOS试下  清了下BIOS后开机有时间不对的滴滴滴滴提示声 看屏幕颜色变深了 但是拿灯照什么也没显示 外接试了下能显示 问题应该不大
拆机测试先测屏线接口

测试主供电正常123脚19V  7脚8脚LCDVDD3.3也正常 11脚和和12脚开启和亮度调节没电压 不正常看了一下去向
开启到了EC的119脚

量了下EC的119脚也是没电压  断电打了下数据时钟的阻值正常 拔掉屏线又打一次阻值变化了证明没断线
条件量了一下 现在来想想方向了 外接正常 能正常开关机 显卡的可能性不大  开启是由EC提供的  先简单的弄下 刷个BIOS先 刷了没用老样子
在刷刷EC的程序 一看傻眼 这种要接线 不会没刷过 也懒得折腾   忽然想起来以前买过这个联想专用的EC 但是那次进水的本 换上微短 客户催的急就没修还给客户了
找了出来换上试了下电流直接到0.2 微短  看来是上次买的EC有问题  没办法发一个了  价格还是没变25+10运费   还是35一个
等了两天EC到了换上

确认焊脚没有缺焊都焊好了 等冷却后开机测试屏幕亮了  装机测试了一下基本正常 系统是坏的没进去 进PE试了下

至此维修完成 主要是靠经验和感觉 修的比较浅没什么深层次的东西 大家当个参考把 顺便传下亲自测试好的BIOS和图纸

E450 E450C NM-A211 A221图纸.rar

E450 E450C 原厂BIOS NM-A211.rar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好帖子继续分享出来啊

网友A:
如果只是开启不出的话,可以不用换EC的

网友B:
ec是带程序的吗ec是带程序的吗ec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C:
可以改电路,如果只是没有开启。

网友D:
换一个EC35元  还不如何客户说下 改电路算了

网友E:
恩,只是开启信号没有就换个ec太麻烦了撒

网友F:
这种应该不用换EC,可以改两个信号,不过不能调亮度,跟客户沟通一下就可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维修完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开启不出的话,可以不用换EC的

你说的这种改我明白很容易 强行加信号上去背光是亮了 但是屏没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是带程序的吗ec是带程序的吗ec是带程序的吗

带程序 联想专用的程序  随便换上去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电路,如果只是没有开启。

你说的这种改我明白很容易 强行加信号上去背光是亮了 但是屏没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EC35元  还不如何客户说下 改电路算了

你说的这种改我明白很容易 强行加信号上去背光是亮了 但是屏没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开启不出的话,可以不用换EC的

你说的这种改我明白很容易 强行加信号上去背光是亮了 但是屏没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只是开启信号没有就换个ec太麻烦了撒

你说的这种改我明白很容易 强行加信号上去背光是亮了 但是屏没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应该不用换EC,可以改两个信号,不过不能调亮度,跟客户沟通一下就可以

你说的这种改我明白很容易 强行加信号上去背光是亮了 但是屏没内容

网友:
没有开启和亮度调节啊? 小伙子

网友:
ITE8586E 联想这个是带 程序的,,,价格很贵,我上次买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