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F3309B存储器数据

楼主(2017-08-12):
TCL L32F3309B存储器数据 TCL L32F3309B存储器数据

TCL L32F3309B MS82PT屏型号;MST_EXT_SPI #ISP_20170710_213149.rar

2.57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4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电视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的FLASH数据最容易掉,基本上一刷就好

网友:
这款机器的FLASH数据最容易丢失,一般为按遥控和按键无法开机,指示灯不能由红变为蓝,修过不少这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