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王牌L37M61B电视机(MS88机芯)AU屏FLASH数据

楼主(2017-08-12):
TCL王牌L37M61B电视机(MS88机芯)AU屏FLASH数据

TCL L32F3309B MS82PT屏型号;MST_EXT_SPI #ISP_20170710_213149.rar

2.57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款机器有点老了,一般FLAH不容易损坏,但是电源板坏的比较多一点,PFC反馈电阻500K易开路影起炸大电解电容

网友:
还有12V 24V  5V电解电容也特别爱鼓包,上次遇到一台热机不定时关机,拆机发现周围电容都鼓包了,换掉后测PFC偏低,查PFC取样电阻都正常,换大电容后PFC 380V老化试机正常,,因为这个板的电容靠近热源,比较容易干涸引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