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接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7-08-12):
    同行送来笔记本电脑 ,接电后短路,拆机后接电用《烧鸡大法》 ,然后手摸,找到那个短路的 ,然后拆掉 ,在接电 不短路了,装上机子 通电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简单,直接,大短,送钱。烧鸡大法,百试不爽

网友:
哎 这是送钱的机器呀

网友:
我也是最喜欢短路用烧鸡大法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先用肉眼看  实在看不出来在烧机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样捡钱的活都被你遇到了

网友:
这就是送钱的机器呀,这种机器也容易维修。。。。。。

网友:
烧鸡来的快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烧鸡大法用的很到位,有时候凭观察也能发现问题点!

网友:
最喜欢这种机器了   这种情况隔离保护不是也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送钱的节奏啊,,,,,,,,,,,,,

网友:
恭喜楼主有捡到一台送钱机

网友:
只要  有短路   都用  烧鸡    打法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又快又爽,大短的基本上是送钱的

网友:
烧机鸡大法,手指烫个泡也值,哈哈!!

网友:
公共点短路吗?

网友:
还没用过烧鸡打发 不过刚好有一台微短的可以试试

网友:
大短的机器基本就是送钱的,烧鸡大法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 一般目测都可以找出来。。  烧鸡大法好用。。。。。。。。。

网友:
通常大短都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最喜欢这种机器,烧鸡大法省时省力。不过上天遇到个公共点阻值为零的机器,烧鸡烧不出来,只能全板拆电容,最后CPU那里好了

网友:
烧鸡来的快

网友:
大短的机子   还要测量隔离管好坏,容易出现上电池大短 或不充电现象

网友:
送分题啊    很多都是电容问题导致  仔细观察也能辨别的出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先用肉眼看,特别是现在那么多机器是三合一的

网友:
简直就是秒杀   都是这样的 就好了

网友:
烧机大法好是好,不过有时摸板的手就可怜了

网友:
都是送钱的机器,不知道收多少米。我今天的大短 300米到手了。

网友:
打短烧鸡法先要排除CPU 上管是否有击穿,不然CPU 危险

网友:
简单 粗暴  好用,,不过我现在大短路都不烧鸡了 直接看电容就可以  坏电容可以看出来

网友:
!!大短  送钱的机器!!!!!

网友:
大短  基本都是目测或烧机打法伺候   很快的

网友:
传说中的烧鸡大法果然厉害

网友:
老大呀。这种问题没必要发帖了吧。。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 一般目测都可以找出来。。  烧鸡大法好用。。。。。。。

网友:
大短,送钱。烧鸡大法,百试不爽

网友:
恭喜楼主又捡到了      不错~

网友:
我鈤,真的是捡干鱼  捞啪啪的 生意

网友:
还是短路的机子好修,捡钱的属于,,,,,,,,,,

网友:
大短,这又是送钱的机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