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08-12):
上午接到一部iPhone6,经描述不开机,按下开机键后没有任何反应,拆开取下主板,接上可调电源检测,电流正常但没有显示,故障锁定在显示部分,接下来给主板接上电源测量J2019显示连接座的29脚PP1V8_LCM_CONN 有1.8v供电,接着测量显示屏复位信号AP_TO_LCM_RESET_CONN_L,也有1.8v供电,问题来了  接着往下测,检测AP_TO_I2C2_SCL_CONN总线也没问题,看看开启信 是否相通,用二极管档打值450左右,哎,扣屏测量PP5V7_LCM_AVDDH_CONN,没有电压,原因找到了,显示屏没有得到U1501显示触摸电源IC输出的+5.7v电压,目标锁定U1501,说干就干,准备好工具,风枪打开290度,风速3,用尖镊子将U1501芯片取下,在主板焊盘加点焊油,用吸锡带将焊盘托平,洗板水清洗焊盘,芯片处理好植锡,主板涂点焊油,用尖镊子将芯片与主板对好位,打开风枪焊上去,然后用风扇吹止冷却后,扣上屏 接上电源,按下开机键屏幕亮起,显示LOGO,问题解决,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严格按照时序来的啊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请问楼主U1501是更换了还是焊接不良,加焊?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先学习了!!!